液压系统的吸油软管,用什么便宜的管子合适呢?

楼主(2009-10-22):
液压系统的吸油软管,承受负压-0.5Mpa,用什么管子合适呢?要求便宜且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A(2011-07-16):
塑料软管里面衬一个弹簧,使管子不会被吸扁,申克公司的试验机液压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软管里面衬一个弹簧,使管子不会被吸扁,申克公司的试验机液压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用硬管呢?加弹簧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