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几个折弯的圆角怎么弄直?

楼主(2009-10-22):
这个怎么解决,能实现吗?  那几个折弯的圆角怎么弄直?  那个折弯内侧半径我已经输入的是0,  可外侧怎么控制呀?

网友:
这个应该在钣金里可以实现,在造型中应该做不了的!

网友:
在钣金中能实现?能让半径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半径设为0了,可里面可以保证是直角,外面不能保证!

网友(2015-08-10):
引用 楼主:
3# 锋利非凡
把半径设为0了,可里面可以保证是直角,外面不能保证!

板太厚,想外面直角,可以在折弯内侧开个v槽

网友:
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