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零件如何装配?

楼主(2009-10-22):
如图,有1/2/3/4种零件(厚度都是1.3,零件3/4尺寸很小,见附图),其中零件1/2已经在前一站同心定位好。

现在要求把零件3/4各9个,装配到零件1/2中间的圆环空隙中,排列方式要求为零件3→零件4→零件3→零件4.....依次排列,时间要求<4秒,如何装配?(如果需要,可以假设零件3/4在前一站已经按顺序依次排好)

零件图.dwg

网友:
楼主 零件材质,尺寸都没有公差的么?

网友:
lz是编工艺呢,还是要设计工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零件材质为高碳钢; 尺寸是微间隙(即原来是人工用手装配的,但是效率太低才想要做一个工装来装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设计工装。

网友:
楼主大侠是哪里人?

网友:
不知可行否?

网友:
呵呵,超越离合器,现在大多是是手工装配

网友:
什么叫超越离合器?

网友:
超越离合器  超越离合器
  overrunning clutch
  利用牙的啮合、棘轮 -棘爪的啮合或滚柱、楔块的楔紧作用单向传递运动或扭矩的离合器。
  楔块超越离合器用异形楔块代替滚柱作为楔紧件,是用楔块和内、外滚道组成摩擦副的一种离合器。当内环、外环与楔块间无相对运动,转向相同,转速相等黑暗,才能传递转矩,否则均为相对滑动,这种不传速转矩的滑动状态称为超越。楔块超越离合器主要有基本型、无内环型和带轴承型。其连接形式分为键连接、齿轮连接、带轮连接、链轮连接、螺栓连接等。
  滚柱式超越离合器根其内轭(星轮)位置不同分为外星轮为外星轮和内星轮两种,所谓轭是指圆柱与圆柱孔的共轭面,而星轮是具有容纳滚柱的凹槽的零件。为了便于加工和保证加工精度,内星轮式的被广泛采用。按星轮工作面的形状不同,又可分为平面型、对数螺旋面型和偏心圆柱面型等三种。其中平面型加工简单,应用广泛,但其楔触角不随滚柱磨损和接触位置的不同而改变而改变而变化,但加工较困难;偏心圆柱面的加工难易程度、使用性能、寿命均居于前二者之间。

网友:
我是害虫挺厉害的!

网友:
看帖子能增长不少见识哈

网友:
害虫前辈不简单,佩服!

网友:
还是做自动机的好啊,做一条圆轨道,先装成圆形的,再装就好了

网友:
看帖子是不断增长见识的好途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怎么看不大明白害虫前辈的意思呢?能否帮忙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福建的,不是什么大侠,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没有时间上来,看到害虫老大还帮忙画了一个示意图,可是我不大理解,老大能否帮忙把大意说明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聂大侠“做一条圆轨道,先装成圆形的”是怎么个做法?

我曾经做过先装成圆形的实验,可是失败了,稍后我画一个示意图上来,看看和你说的“做一条圆轨道,先装成圆形的”会不会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和你一样没有看懂,惭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附图是我做圆形的装配实验失败的示意图。不知道和你说的“做一条圆轨道,先装成圆形的”会不会类似。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可以通过自动定位

进行装配

网友:
看帖子是不断增长见识的好途径

网友:
晕,还没解决啊,借鉴一下轴承的装配机,两种装填料控制好进料次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