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轴运动加样设备的原点定位---请教

楼主(2009-10-22):
请问一小型台式3轴加样设备,Z轴末端的加样嘴为一次性使用,每次接上加样嘴后怎么进行加样嘴尖部相对与设备某固定位置的3维自动定位?麻烦尽量说详细点,初次接触此类设备不太懂。精度0.2mm左右。
谢谢先

网友:
加樣嘴是Tip嗎?

楼主:
加樣嘴是Tip嗎?
引用 网友A:

是。请问你有什么方法吗?光电传感器?

网友A:
是。请问你有什么方法吗?光电传感器?
引用 网友B:

1.可以X,Y軸手臂程式(軟件)自行設定定位(機構要能微調,讓每部機械原點誤差值盡量減少!!),z軸直接下行到底部接觸定位塊,利用馬達特性自行記住位置!!
2.用光電senser定位亦可!!
我設計的核酸純化儀3軸皆用軟件定位,問一下軟件人員應該會知道!!不然就問馬達廠商(serv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AR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