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度加工检测设备和价格---求助

楼主(2009-10-22):
加工工件为发动机连杆
内孔为15~45
公差为0.0075mm
圆柱度为0.0025mm
请问用什么检测设备和加工设备和设备,价格大致多少?

楼主:
顶上去,也可以看看高精加工的检具需要哪些

网友:
用气动量仪可以,最小度量值为0.001.

网友:
检测容易,楼主问的还有加工设备及价格,这个可不容易,生产量之类的信息都没有,怎么说?要是准备上线最好去连杆生产厂家实地参观。多看几家,看看哪家和你情况最相似,综合选择

网友:
丰田发动机的加工线设备都是发那科的. 可以参考

网友:
我们生产发送机的连杆都是精磨后,绗磨的,代价也比较高,用了德国的绗磨机!可以自动测量并补偿的!

网友:
用气动量仪检验,设备本身不贵,但每个尺寸都要配标准规,相对来说还是贵的,园柱度可以用气动量仪多测点来求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够在现场使用的可以最小限度保证楼主要求的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楼主:
呵呵,连杆的量是很大的,每年各个型号几十万件,加起来100万件左右
由于只做加机,企业规模不是很大,当在设备成本要控制好。
现在的方案是工件在加工中心加工后再上珩磨机磨内孔。
珩磨机采和立式的,采用苏州信能的,价格在58万左右。
采用气动量仪检测圆柱度。好象5000多吧
工件珩磨时珩磨机用塑钢搭一车间装空调以确保恒温。
内孔公差就靠精度为0.001的内径千分尺来检验了,再加上硬质合金塞规。
两孔间位置度用塞板来检验。
再抽样到外协去作投影。
这样的话设备成本可控制在60万左右。
请大家指正。

网友:
你规划的机加设备确定可以满足100万件的能力和精度?60万左右,好多主机厂该跳楼了哈哈哈哈。再仔细考虑一下有没有遗漏掉的因素。我是从你列举的这两个数字看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具体说不上来。绗磨过的内孔你还是不要用硬质合金塞规了。检测方面的费用可大可小,我还见过好多精密内孔连气动测头都不舍得用的呵呵呵,与之相反还有很多连普通倒角都要读数的。

网友:
还有,“采用气动量仪检测圆柱度。好象5000多吧”不是对方忽悠你就是你忽悠对方没说清楚,品种那么多,5000?还有那个精度,0.002圆柱度,可口可乐公司

网友:
CMM3维检测仪,国外的,几十万吧

网友:
采用汔动量具测量,加工吗,最后有珩磨。

网友:
圆度仪,可以检测圆柱度0.002mm精度的,价格十来万到几十万不等,
精度好,但检测的量小。量大的话,可能只能抽检了
三坐标肯定不行

网友(2009-11-27):
连杆综合测量仪
气动+电动

网友:
这个直接找扬天好了!进口的可以找我!呵呵!

网友(2012-09-13):
引用 楼主:
呵呵,连杆的量是很大的,每年各个型号几十万件,加起来100万件左右
由于只做加机,企业规模不是很大,当在 ...

很很想认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