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谁有masterCAM快捷键号码单

楼主(2009-10-22):
谁有masterCAM快捷键号码单

网友:
不好意思,也在寻找中!

网友A(2010-03-20):
不知道这个你想不想要
F1 = 窗口放大
Alt + F1 = 屏幕适度化
F2 = 回复放大或缩小一半
Alt + F2 = 缩小0.8倍
F3 = 重画
Alt + F3 = 显示游标位置之座标
F4 = 分析
Alt + F4 = 离开 MasterCAM
F5 = 删除
Alt + F5 = 删除窗口内的图素
F6 = 文件
F7 = 修整
Alt + F7 = 隐藏
F8 = 绘图
Alt + F8 = 系统规划
F9 = 显示屏幕上的信息
Alt + F9 = 显示座标轴
F10 = 列出所有功能键之定义
Alt + F10 = 列出所有功能键定义
Alt + J = 格子设置
Alt + L = 设置线型及线宽
Alt + N = 列出名称视角
Alt + O = 操作管理
Alt + P = 切换显示提示区
Alt + Q = 删除最后的操作
Alt + R = 编辑最后的操作
Alt + A = 自动存档
Alt + S = 切换着色模式
Alt + B = 切换显示工具栏
Alt + T = 切换显示刀具路径
Alt + C = 运行应用程序
Alt + U = 回上步骤
Alt + D = 设置尺寸标注之参数
Alt + V = 显示保护头之信息
Alt + E = 显示部份图素
Alt + W = 设置多重窗口
Alt + F = 设置功能表字型
Alt + X = 转换
Alt + G = 显示屏幕网格点
Alt + Y = 实体之历史记录
Alt + H = 线上求助
Alt + Z = 观看各层
鼠标右键:随时都有功用
键盘箭头键之功能如下:

↑ Page Up : 放大
← 平移 → Page Down: 缩小
↓ End : 自动旋转

网友(2011-05-13):
谢谢楼上的,学习了

网友(2011-08-22):
楼上的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好东东,谢谢啦。比我知道的全多了。

网友(2012-03-23):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你想不想要
F1 = 窗口放大
Alt + F1 = 屏幕适度化

请问要怎么设才能直接使用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