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挖掘机底盘走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22):
机型 8吨的,行走的技术要求:在100米以内,往前行走与往后行走的偏差为3米
问题描述:该挖掘机往前行走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但是往后行走的话却是5米,而不能满足出厂的要求,前提液压系统没有问题(我们把出问题的机器的上车整体拆下来,装在另外一个同类型的地盘上,前后行走均合格)
诚心请教各位大侠,对此现象给出自己的宝贵意见

网友:
行走的执行机构有问题,左右动作不对称。

楼主:
是的,导向轮中心距离比设计尺寸大了5mm,但是为什么往前走不偏呢?

网友:
我猜想一下,假设前后左右共有4个轮子驱动左右两条履带,假设前面两个轮子是主动轮,后面两个轮子是从动轮没有动力的,那么往前走和往后走的误差就不一样了,就像轿车,分前驱和后驱,还有四驱。不知道你的挖掘机是什么个驱动情况?

楼主:
履带挖掘机的一条履带包裹着履带梁,在履带梁的前面是导向轮(导向作用),后面是驱动轮(提供动力),上面是拖链轮提供支撑,下面的支重轮,这个就是履带挖掘机的四轮一带,总共两条履带。自然兄,首先谢谢你的耐心指教。我并不清楚后轮驱动的汽车前行与后退的差别的具体之处,是否能给出具体的分析,最好是数据计算。个人猜想,即使左右动作不对称,那么驱动轮的作用力在前行与后退时的方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吧,如果驱动轮驱动力的方向不变的话,挖掘机前行与后退的偏差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你客气了,我都不懂的,哪里能指教你这个行家?“导向轮中心距离比设计尺寸大了5mm”---现在你往前开,不超标。往后退,超标。往后退应该驾驶员和挖斗都是朝前面的吧?如果这时候你转动180度向后呢?就是把上半部分转到后面,看起来像是前进,实际上是后退,有这一说没有?如果有,不知道这样后退还会不会超标。主要是考虑到你说上部分没问题,然后估计又是新生产的机子,零件估计也是好的,所以假设你的驱动轮不是装在履带长度方向上的正中间或者说不是装在挖掘机重心垂线上,也许有可能对整机产生横向力矩,假设真有横向力矩了,滑着滑着就偏了。我说把驾驶室掉转180度,是想着重心的问题。如果掉转后,偏差小了,上面的可能性就蛮大了。希望大家都给点主义。

网友:
路过,进来看了一下,看了好久也没有明白你的话,你的意思是不是先倒退走一段距离,像楼主说的,会超标,然后上车转180度,继续走一段距离(实际上还是倒退,只是上车受力不一样),看会不会超标,如果没有超标,就是横向力矩导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