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什么情况下定子绕线圈?什么情况下转子绕线圈?

楼主(2009-10-23):
电机,什么情况下定子绕线圈?什么情况下转子绕线圈?

网友:
没太明白你的问题。定子什么时候都是线圈绕的吧?因为定子绕起来相对容易。如果把定子搞成铁条的,如果电源由定子接入,那哪能做到那么复杂形状的绕组连接形式和结构呢?而且绝缘也不好做;同时,转子就必须做成绕线圈的,如果电源由转子接入,就无端地多出个滑环机构了。

楼主:
首先谢谢大侠回复,我印象中看见过转子绕线圈的电机,所以就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