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家的线切割割的东西表面很粗糙,锯齿状

楼主(2009-10-23):
导轮轴承都换了,丝也不抖,高频板里的电容也换了。可是还是和以前一样,割出来的东西表面很粗糙,锯齿状!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任凭怎样调节电参数都不行,速度调慢点锯齿距离就小,速度调快点锯齿距离就大,摸上去还是粗糙!高手帮帮忙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现在实在没辙了!我找了一下资料,很可能是换向条纹,不知道怎样解决?

网友:
新换的切割液加工出来的东西也会粗糙些的

网友:
听说低走丝速度的精度大大高于高走丝速度的机子。而且低速的丝是单向的。高速的丝是往复的,所以有“换向条纹”?如果不是换向条纹,是不是还有张力不稳定之类的?

网友:
切割速度设置低点。

网友:
楼主太夸张了吧??来张图片看看吧…………

网友:
钼丝没松吧 X Y轴都这样? 加工稳定不? 先紧钼丝

网友:
线切割加工光洁度不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钼丝一边紧一边松,如果紧丝后1小时内就松丝,要调整丝臂。正常情况下应该是8小时左右紧回丝。否则,就要考虑加装紧丝器。
2.皂化油太陈旧或者太稀,也会造成切割粗糙。
3.电流和脉间调整的不好,加工太电流大而工件薄,应适当再调整下电流。

网友(2010-03-08):
既然导轮正常  那就应该是换向时候造成的   检查下丝桶两边到换向时候的丝是不是很松动   如果好着的话就拿表打下丝桶跳动 0.03内就正常  如果再不行就不知道拉

网友:
以后类似问题,就知道解决方案了

网友(2010-04-17):
导电块看了吗,也会有影响

网友:
导电块也会有影响导电块有影响

网友:
切割要素设置要与加工件特征匹配

网友:
机子用了多长时间了 新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割个8边形 看看哪个方向上的抖动大 看看有没有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