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安装UG6.0但安装不上.不知道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23):
谢谢了,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装UG这软件要错就是错在UG lisence 文件这里
你是不是电脑上有2个UG版本啊
先禁止服务器再启动下试试看

网友:
建议安装7.0

网友:
6.0和前面有点不一样。。。安装好后还要复制替换文件的

网友(2010-01-06):
UGNX6.0.0.24正式版安装说明
本人建议不要把安装路径放在系统盘,请按默认的安装!安装需要大约3.56G左右的空间! 安装程序自带多种语言,包括简体中文!

1.拷贝CD上"MAGNiTUDE"目录下的nx6.lic文件到你的硬盘上(在nx6.lic文件上面点"右键--属性",去掉只读属性),然后用记事本打开nx6.lic,将第一行的"<this_host>"替换为你当前计算机的名字,然后存盘退出!

计算机的名字查看方法:
XP下:"我的电脑---右键---计算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
2000下:"我的电脑---右键---网络标识---完整的计算机名称"
就可以看到了!

2.运行Launch.exe

3.安装"Install License Server",当安装程序要"license file"(使用许可文件)的时候,请选择第一步中刚修改的nx6.lic文件,请选择简体中文,直至安装结束!

4.安装Install NX,请选择下一步,直至安装完成!

5.破解时复制MAGNiTUDE目录下的UGS文件到安装目录下替换就OK了!!!

没有破解的话可能出现你发的那个对话框

网友:
我的也是屡次装不好,装到nx6.lic文件这步,替换已改好的文件点击下步出现找不到什么文件,点忽略还可以继续安装,但安装好了不能运行软件,请大侠们帮忙解决下!!!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  我有ug安装的一些文章 大部分都能轻而易举的解决 有问题加我  你说连安装都让 人煞费苦心 那还让人学习ug吗  所以 最好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   qqQQ:869670301

网友:
 第三种错误:
  安装后 启动lmtoos后出现:
  NX Inutualzation Error Initialization error- NX license Error: The license server has not been started yet, or UGII_LICENSE_FILE is set to the wrong port@host.[ -15]
  产生此种错误的原因在ug服务器上面

网友:
5.0正版附带的,6.0的差不错
安装方法:
1、、安装许可证文件时使用本网站提供的nx5.lic密匙文件,只需将里面的www.ugs-china.com更换为你电脑名称即可
2、在这个压缩文件中,将UGII文件夹中的ugs_common.dll复制到相应的安装目录的UGII文件夹中覆盖原来的文件,将NXPLOT文件夹复制到安装目录NX5.0中覆盖原来的NXPLOT文件夹
3、在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里面将原来的环境变量27000@your host nama中的27000换成28000即可
4、从程序中打开lmtools,各个页面看一下,不要关闭,最小化在下面

网友(2010-12-11):
我安装过,没问题的,方法如下:

第一步,改文件名,将SIEMENS.NX6.0.0.24_Win32文件后面加.iso即可重命名后的文件名应该是SIEMENS.NX6.0.0.24_Win32.iso这是完整文件名.请注意.。然后直接将SIEMENS.NX6.0.0.24_Win32.iso解压就好了。

然后运行Launch.exe,点install nx,选简体中文。

安装完成后,将SIEMENS.NX6.0.0.24_Win32\MAGNiTUDE\UGS\NX 6.0下的文件夹全选复制到安装目录Program Files\UGS\NX 6.0覆盖原来文件即可。

拷贝"MAGNiTUDE"目录下的nx6.lic文件到你的硬盘上(在nx6.lic文件上面点"右键--属性",去掉只读属性),然后用记事本打开nx6.lic,将第一行的"<this_host>"替换为你当前计算机的名字,然后存盘退出!

计算机的名字查看方法:
我的电脑---右键---计算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
我的电脑---右键---网络标识---完整的计算机名称"
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再次运行Launch.exe,点install license server,然后复制SIEMENS.NX6.0.0.24_Win32\MAGNiTUDE文件夹里的nx6.lic到安装目录Program Files\UGS。然后浏览里选取该文件。后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