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套自动化工装,并保证焊接时不产生扭曲?

楼主(2009-10-23):
做一套工装夹具,工件:316L材料金属网320#  要求将金属网圈成圆筒然后搭边4毫米进行焊接   成品规格:Φ26*460  内径有精度要求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请教如何做一套自动化工装,并保证焊接时不产生扭曲?

楼主:
眼看沉底了,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不锈钢金属网,制造细长形状的圆筒且内径有精度要求,就是其内径是套在配合的零件上的,这样理解对吗?发张图可能讲得更清楚。

楼主:
不锈钢金属网,制造细长形状的圆筒且内径有精度要求,就是其内径是套在配合的零件上的,这样理解对吗?发张图可能讲得更清楚。
引用 网友A:

三楼说的意思我明白,金属网就是要做成筒状,关键是焊接时所用的夹具,而这套夹具要做成自动将金属网裹在一根轴上之后再进行自动焊接。

网友B:
请问楼主焊接是人工焊接还是机器焊接?

楼主:
请问楼主焊接是人工焊接还是机器焊接?
引用 网友B:

机器焊接

网友:
透明胶布圈的缠绕方式

楼主:
透明胶布圈的缠绕方式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过类似卷胶带、包饺子之类机器的,可是必定没见过这些,一时摸不着头脑啊

网友:
对316L材料金属网320#没有概念,平常很少接触,见过过滤器的焊接,个人认为基本是靠高强度来实现的。

网友:
找一下制桶机的视频,应该有些参考意义。

网友:
网板与平板区别应该不大的

楼主:
继续顶一下

网友:
卷桶的视频

网友:
昨天发了很久,没发上来,看能解压不。

楼主:
谢谢小白菜的热心,金属网在成型工艺上还是与金属板有所区别,个人认为金属网成型的关键就是金属网的各向异性,在成型处理上不太容易。

网友:
不知道网格多少大?给个参考:

网友:
画的匆忙,少了传动机构,下好料直接焊接,不需要成型。

楼主:
不知道网格多少大?给个参考:
引用 网友D:

过滤精度在25微米

网友:
这么密的网格!不知道焊接设备是电阻焊还是激光焊?要自动化、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建议设备改装---采用卷料;焊接后没卸料前冷却(防止冷缩变形)。给您贴个简单的示意图(仅供参考!)

楼主:
http://u.cmiw.cn/attachment/200911/8/371120_125764621122yD.png 这么密的网格!不知道焊接设备是电阻焊还是激光焊?要自动化、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建议设备改装---采用卷料;焊接后没卸料前冷却(防止冷缩变形) ...
引用 网友D:
[/quote
焊接采用电阻焊,整个装置送料采用的是单张滤网而非整卷滤网,至于焊接的冷却自然是要考虑,我所提到的问题都不是这些问题,请看一下顶楼的帖子,我现在要做的是能实现单张滤网卷成筒状的焊接夹具工装。

网友:
天思,卷板问题找超人归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到“杭州”大侠的点将指令
提提我的建议:

1,你这个产品内径比较小,采用金属桶的方法不太现实(卷圆机很难实现);

2,你的原材料(或者说卷圆之前的半成品材料)如果是单片的,就比较麻烦,如果是卷料可以试试直缝焊管机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到“杭州”大侠的点将指令
提提我的建议:

1,你这个产品内径比较小,采用金属桶的方法不太现实(卷圆机很难实现);

2,你的原材料(或者说卷圆之前的半成品材料)如果是单片的,就比较 ...
引用 网友F:

如果采用卷筒发料,那么还需要做一个分条机,这就更复杂化了,本想做一台设备,不再想多增加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么你试试两边包(芯轴)的形式,或者以一边定位另一边包围

网友:
买台圆网机试试看咋样?小型的我见过做柴油机滤芯卷网用的,速度很快,自动化,出来都是成品。楼主这个再加上焊接工程应该就可以了。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么你试试两边包(芯轴)的形式,或者以一边定位另一边包围
引用 网友F:

初步定的方案就是芯轴+包裹形式进行焊接,问题是用于包裹的工装不太好做。

楼主:
买台圆网机试试看咋样?小型的我见过做柴油机滤芯卷网用的,速度很快,自动化,出来都是成品。楼主这个再加上焊接工程应该就可以了。仅供参考。
引用 网友G:

手头没这方面的信息和资料,我在摸瞎呢 ,能否给我传点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做一个可伸缩的(直径)芯棒,在做一个分段夹紧的夹紧机构,选择电阻焊接方式

网友:
呵呵,能用缝焊吗

网友:
能不能先点焊,然后缝焊。或者先做工装。车一根芯轴夹着,然后进行自动焊。如果批量小,可以手焊!
   天思兄,我们可以交流,我就是做过滤器的。

网友:
这边如果是单层网,呵呵,就是先点焊,然后翻边,木榔头敲平,然后缝焊。能不能搭边多点,这样容易操作。

楼主:
这边如果是单层网,呵呵,就是先点焊,然后翻边,木榔头敲平,然后缝焊。能不能搭边多点,这样容易操作。
引用 网友H:

单边焊接还是避免不了出现褶皱,还是想通过工装来实现焊缝的预先定位,那么这个定位初步采用芯轴式,但焊接之前网缝的搭接处需平整无褶皱,这样才能保证焊缝的连接强度的一致性或者近似性,减少焊接的局部应力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