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尺寸比例的缩放问题

楼主(2009-10-23):
在CAD中,我要用A4的纸画尺寸为1240的图,该怎么办,这个尺寸比例是怎么弄得 ,可以又快又好按图上的实际尺寸来画图,而不会超出图形界限!

网友(2010-06-10):
按照一定比例放大图纸。

网友:
可以用“scale"命令,输入适当的比例因子,亦可以使用参照!

网友:
图纸1:1比例画,图框按实际进行放大比例.

网友:
将图形1:1绘制,然后对比A4图纸比例进行缩放即可

网友:
在CAD中,一定要按照1:1来制图,即实际尺寸,可以看情况缩放图框或缩放自己的图,标注时,尺寸是不会变的

网友:
模型空间里按1:1画图就可,在图纸空间可以选择比例(20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