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车刀---请教

楼主(2009-10-23):
哪位老大知道蜗杆车刀刀尖宽度的计算方法?谢谢了

网友:
看手册啊。。。。。。。。。。

楼主:
手册上没有

网友:
应该有的,常用的机械工人切削手册都有的

网友:
没有计算蜗杆车刀刀尖宽度的。只有蜗杆的底径的宽度。你的蜗杆车刀刀尖宽度必须小于底径的宽度。

网友:
左右移动小托板,达到你需要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