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引出的电感如何固定?

楼主(2009-10-23):
如题,最近客户老是反映连接电机和电感的地方易断,不知如何解决(现有的方式是用线扎带固定在导线上)?

网友:
焊锡处加热缩套管。

楼主:
加过热缩套管,主要是电机刷握和电感焊接处易断!

网友:
哦,电机外面的那两个棕色的像鞭炮样的就是电感了吧?那种焊接头其实是不适合放在外面能动的地方的,最好塞到电机里面去,如果不能塞进去的话,就现在这样放在外面的话,是不是可以用环氧树脂或者硅胶把电感连焊接点整个包起来?包成一坨。最容易断的就是那个焊点了,那里受力,锡没什么韧性的,弯几次就断了。包起来之后,弯曲的地方就自动移到铜线上去了,不容易断了。

网友:
用电阻焊吧,不会再断啦。

楼主:
哦,电机外面的那两个棕色的像鞭炮样的就是电感了吧?那种焊接头其实是不适合放在外面能动的地方的,最好塞到电机里面去,如果不能塞进去的话,就现在这样放在外面的话,是不是可以用环氧树脂或者硅胶把电感连焊接点 ...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用硅胶固定是不是可靠?想用一个塑料件把电感固定在后盖上,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