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15如何做到这个尺寸?

楼主(2009-10-24):
外径是40.1正负5丝公差的,材料是Y15,用锻造,或者铸造,翻砂的方式去做,或者别的,总之不是车的,材料的规格只有外径40和45的,怎么办,做这个尺寸

网友:
你说的这些工艺状态都不能达到正负5丝的精度,属于工艺选择错误,无解的提问。

楼主(2009-11-23):
冷拔可以么?》???????????????

网友:
冷拔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