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车床车头漏油。

楼主(2009-10-24):
一台16车床,1981年出厂的,现在车头这里漏油就是车头轴这里,不转的时候 不怎么漏,转动的时候漏的很快,油都是哗哗的淌。
(值得说明的是,一开始漏油很少,几分钟滴一滴,卸下夹盘再装上后 漏油的速度就加快了)请师傅们帮忙解决下 要怎么才能修好,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需要
再卸一次

楼主:
卸的时候是用铁锤和一根铁管,把床头的紧固螺栓松开的,会不会是卸的时候震动的某个零件松动了造成的呢?

网友:
回油孔堵了

楼主:
回油孔堵了.......会是怎么简单么?哪怎么会以开始漏的轻,后来卸下夹盘再装上后漏的就厉害了呢?

网友:
估计是回油孔堵塞了,我还见过用密封胶堵的呢!

网友(2009-12-07):
我修过这种情况,  1:  回油孔原设计的小啦,加大回油孔,  2: 回油孔堵了

网友:
轴承,和回油空

网友:
回油孔有问题呀

楼主(2010-01-26):
回油孔在什么位置呢,能明确的指出吗?从上面看就能看到1个油孔,而从这个孔可以直接看到主轴。回油孔在那个位置呢?谢谢大家!!!

网友:
主轴前轴承孔下端,靠近卡盘一侧。卸掉卡盘旁边的轴承盖就能看到。ok

网友:
7楼 说的对

网友:
主轴箱打开过没有,别是抄油盘碰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