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钳式制动器上的加力器---请教

楼主(2009-10-24):
介绍下
我知道的,这种是用气顶油的方式制动的。
有没有详细的工作原理?介绍下!

网友:
用气顶油吗?不是用油顶弹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气顶油吧,还连着储气筒呢

网友:
是不是驾驶室前面的那个空气加力泵,那个是利用发动机带动的那个空气泵压缩的空气来推动刹车油,使刹车油产生压力去推动钳式刹车钳的四个活塞去制动的。

经验有限,敬请谅解,希望大家给与指教

网友:
是用气顶油,储气罐(一般压力在071MPa到0.78MPa之间)的气通过加力泵(加力器),加力器输出的油压大概能达到12MPa左右.

网友:
这里有一个离合器助力器的介绍,供参考。
http://qipei.hc360.com/tech/free/whby/dpxt/0206/1.htm
汽车离合器气压助力器的结构特点与维护

    为了减轻驾驶员的劳动强度,确保行车安全,目前,在汽车上尤其是在重型汽车上已经普遍使用了离合器助力器。在东风汽车公司生产的东风EQ 1141G及东风EQ 2100E6D等型汽车的离合器操纵系统中使用了一种新型的气压助力器(图 1)。由于有些用户对该助力器缺乏必要的了解,不能很好地理解、掌握其正确的使用方法和日常维护要领,致使气压助力器机件常出现故障,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实际效能。为确保该汽车离合器助力器的正常工作及安全行车,下面对其结构原理与维护作一简单介绍。

   1 结构特点与工作原理

    1.1结构特点

    该汽车离合器的气压助力器设在液压操纵机构中,与气压制动系及其他气动设备共用一套压缩空气源。其主要由气压控制阀、液压缸、动力活塞、壳体等四大部分组成。

    为了使驾驶员能够随时感知并控制离合器分离或接合的程度,气压助力器的输出力与离合器踏板行程成一定的递增函数关系。此外,当气压助力系统失效时,也能保证借助人力操纵离合器。

    1.2工作原理

    该助力器的工作原理,如图 2所示。踩下离合器踏板时,从离合器主缸压出的液压油通过油管进入助力器内腔,随着踏板行程的增加,进入助力器的油量增多,并使油压增高,这时液压油推动活塞6和芯杆膜片总成右移,芯杆8端部的排气孔被提升阀11堵住,并打开提升阀门,这样来自储气筒的压缩空气通过芯杆膜片总成的右腔进入动力活塞5的左腔,随着提升阀开启行程增大,压缩空气推动动力活塞5、推杆3、液压活塞2、推杆1右移并推动离合器分离叉旋转,使离合器分离轴承向前推动杠杆垫环,从而使离合器分离。当松开离合器踏板时,油压下降,在压盘弹簧的作用下,反推推杆1、液压活塞2、推杆3和动力活塞5,压缩空气使芯杆膜片10总成向左移动,提升阀在回位弹簧12的作用下关闭,膜片右腔和动力活塞左腔的压缩空气通过芯杆中的排气孔流入膜片左腔,经通气塞9排入大气。在推杆1的作用下,液压活塞回位,液压油反流入离合器主缸。

网友(2010-02-04):
重型车有用气顶液制动结构的!

网友(2010-10-22):
有气顶液的,也有全液压的。在工程机械上面都有,大型的一般是全液压的,构成有蓄能器,冲液阀,制动阀,制动器组成。。

网友(2011-06-25):
我公司专业生产加力器,配套柳工、山东临工等装载机,为主要原装供方,我是公司总工。
加力器主要是压缩空气推动一个大活塞,它连着一个小活塞,小活塞推动制动液使制动钳工作,活塞面积比为1:18,
所以气压与液压的增压比也是1:18

网友(2011-10-12):
嗯,有很多种,我接触过的设备制动系统就有空气加力泵、真空助力泵和全液压的三种。装载机上的大都是气推油的空气加力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