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切报警----急!请教

楼主(2009-10-24):
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还是过切报警
......
G41 G1 X-16 Z2 F.15
X-15 Z1
Z-9
....走到这里就报警,
(后置刀架,我把刀装前面了)[qq]656627186[/qq]

网友:
只要没超程,
不存在过切报警吧,

网友:
1.G41后边少了一个补正号“D"
2.把G41删除

网友:
:sleepy 新手路过 。。。G41 和G1可以一起的?

网友:
列出来的程序没问题,刀具停在那个程序段并不一定是那个程序段不对,基本判定是后面的程序有问题,因为用机床加工时是预读后三段程序的,特别是用了G41或G42后程序要预算终点坐标,如果机床发现后程序段有干涉或刀具偏置错误时就会提前报警;

网友(2009-12-04):
退出时,得大于刀尖圆弧半径值,否则报警。

网友:
检查程序报警停止后两句的程序,带刀补的程序要预读后两段程序段。

网友:
似乎在G41(42)后应加D号,并同意5楼意见 7# 车刀

网友:
程序看上去没问题,但刀具不是停在有问题的程序段的,一般的刀具停此程序段后的三段程序有问题。O41和G42后面不要跟D.你自己把刀架由后置刀架该装前面,那系统里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D什么,人家都说刀架了,很明显是车床。哪来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