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怎么停了

楼主(2009-10-24):
各位我想请教一下我的车床主轴怎么停了,本人开广数980TD-a四工位,是批量生产,T0404号刀是切断刀,前面的工件做的好好的在4号刀要切工件还没切工件的时候主轴停了,开始以为是变频器抱死,可是我把程序调到4号刀的加工程序那时,按了切削液开关,又按了循环起动开关,工件又被切下,也就是说那时主轴又转了,又正常生产了,这又是怎么一会事呢?

网友:
个人认为是传说中的信号干扰。

网友:
检查一下刀架的信号盘,是否有松动现象

网友:
貌似国产数控这类问题老出现哈!?
0 K' q* `* F, e2 S; H我还见过少加工一把刀呢`

网友:
各开关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参考楼上的意见,认为是系统在转到切断刀后没有进行加工光标已经移到最后,就是说系统认为已经执行完毕了,这个是肯定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系统的误执行,认为刀架的信号盘是个原因,观察自动执行到切断刀后刀架是否已经转动到位以及刀架是否移动了只是没有切断工件。

网友:
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2-12-23):
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