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较长的轴大家是如何打中心孔的?

楼主(2009-10-24):
如题,数控车床的转速比普车来的高,如果工件长度略长,那大家在数控车床上是如何来加工中心孔的呢?大家对轴工件的定位是怎么做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想问怎么有效夹持那长轴,因为轴比较长后,在主轴孔内悬空的部分就比较长,打中心孔又需要比较高的转速,所以机床晃动的厉害呀,大家是怎么解决晃动问题的呢?

网友:
量大可以买专机,先打了在上数车
我们公司是在一台垃圾机床床打好中心孔,在拿到数车上车,如果要求高的话,在数车上还要上中心架修中心孔。。。

楼主:
量大可以买专机,先打了在上数车
我们公司是在一台垃圾机床床打好中心孔,在拿到数车上车,如果要求高的话,在数车上还要上中心架修中心孔。。。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没钱,另问你们的垃圾机床是什么机床?可以打中心孔也不见得是垃圾了哈哈

网友:
车个帽子,放在轴端,用手电钻就可以打。

网友:
可以在主轴孔里面加一个套。。。。。。。。
来固定棒料的径向摆动。

网友:
我觉得5楼的哥们高见,既省钱又省工,是比较理想的加工方式。其它的一看都是些没有经验的菜鸟,把如此简单的问题搞得哪么复杂。

网友:
手电钻打要求低的倒没有关系,你能保证你扶手电钻时手没有一点摆动

网友:
可以先用镗床打中心孔,加工一个或两个基准后再在数控上修中心孔,然后继续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