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线径如何选用?

楼主(2009-10-24):
220与380V  电压下 电线线径如何选用 线径与电流值得关系?

网友: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计算和选择,首先你要计算出经过这条电缆的稳定电流,根据手册选择允许的流量对应的截面积,然后根据初选的截面积算出电压压降的数值,计算电缆铺设的机械强度和温度,这些都满足了就选中了需要的电缆

网友A(2009-12-12):
支持2楼的说法。把机械强度和温度放一边不说,大致上一个平方毫米能承载的电流约为5-8安。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网友(2020-11-04):
引用 网友A:
支持2楼的说法。把机械强度和温度放一边不说,大致上一个平方毫米能承载的电流约为5-8安。

材质呢?没有影响吗?

网友(2022-06-29):
手册上应譔可查到,单根和多根还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