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热胀冷锁系数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9-10-24):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可能控制热胀冷锁系数的方法?

网友:
那是固有属性吧?假设说环境温度每升高1度,标准单位的铜的体积膨胀万分之一,你如果往铜里面掺锌,系数就变了,不过东西也变成铜锌合金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