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型球磨机出料螺旋旋向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2009-10-24):
溢流型球磨机出料螺旋旋向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2009-12-10):
流型球磨机:随着筒体的旋转和球介质的运动,矿石等物料破碎后逐渐向出料端扩散,最后从出料端中空轴颈靠矿浆液位流型排矿,因而得名。
溢流型和格子型两种球磨机由于两端中空轴内的螺旋方向一定,故磨机筒体旋转方向也是固定的,都有左旋和右旋之分;面对排矿端向给矿端观看,筒体顺时针方向旋转者称右旋磨机,逆时针方向旋转者称左旋磨机。
溢流型球磨机筒体为卧式圆筒形,筒体长径比 (I./D)较大,经法兰盘与端盖相接,两端有中空轴, 多数情况下给矿端中空轴内有正螺旋以便筒体旋转时给入物料;排矿端中空轴内有反螺旋以防止筒体旋转时球介质随溢流排出。排矿端还装有出料筛筒。
出料筛筒主要由筛孔板及螺旋叶片等零件组成。它将粗细颗粒分离开:通过螺旋将粗颗粒推入排渣口。细浆由筛孔板漏至矿浆池。
由于筒体较长,物料在磨机中停留时间较长,且排矿端排料孔内的反螺旋能 阻止球介质排出,故可以采用小直径球介质,基于上述原因溢流型磨机更适用于物料的细磨。

网友:
二楼描述的很详细,螺旋是反向的,目的是阻止钢球出仓,一般适用于二段磨。

网友(2010-12-24):
反正和筒体的旋向相反就对了

网友:
螺旋的旋向与螺旋轮片有关系。

网友(2011-10-18):
学习了,今天刚接触一个3.6*6的磨机,钢球和物料的比例是一定的吗?

网友(2012-05-30):
反螺旋嘛,溢流磨,阻止钢球从从磨机里出来,而矿渣都溢流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