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泵的口环,有图片吗?

楼主(2009-10-24):
什么是泵的口环,有图片吗?可以给看看嘛,通俗易懂的图片

网友:
泵的口环是安装在泵的进口和叶轮背面的起耐磨作用的圆环,一般情况下保持与叶轮1mm内的间隙,厚度一般小于5mm,用沉头螺钉安装,属于易损部件,主要是为了避免泵蜗壳和后盖磨损而设计,一旦磨损,影响泵的流量和扬程,主要是扬程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