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疏水器?

楼主(2009-10-24):
什么是蒸汽管线疏水器?作用是什么?安装在哪里?有图吗,详细点?

网友:
疏水器:简单点说就是排除蒸汽管道中由于冷凝作用产生的凝水的装置,基本上就是一个阀门,安装在蒸汽使用设备的排气管上,属于化工设备中的常用阀门,型式种类较多,主要依据排水量和压力情况、背压力大小分类和选择,网上资料很多,但技术上还是国外的较好,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
走水不走汽,杀菌锅上也经常用到,可以百度“疏水阀原理”

网友:
你上斯派莎克的网站上看吧!那里面都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常用这牌子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