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液推杆

楼主(2009-10-25):
请问,一体式电液推杆,在工作时《垂直的,上下运动》,突然不保压,活塞自动下降?

网友:
电液推杆本来就不是很可靠的产品,尤其是国产的,没有什么自锁性能的。

网友:
还没见过不是国产的

网友(2009-12-02):
锁坏了呗~~

网友:
我们一般水平用的,没出现这个情况。最好问厂家

楼主:
电液推杆图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公司一直是做油缸和液压站的。我刚才看了您传的资料!电液推杆是不是液压站和油缸的结合体啊?有国家标准吗?如果一台设备上用很多套电液推杆,比液压站控制多个油缸更经济吗?
没接触过电液推杆有点疑问,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