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油管接头怎么用不会漏油的技术资料

楼主(2009-10-25):
从事液压装配多年,装配的没有达到90%以上不漏油的设备。常用压氧胶、生料带、PF接头都会漏。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个人感觉用那种锥面和球面配合的接头效果要好

网友:
不能怪你装配技术不好,应该去怪你用的零件不够好,或加工精度不够、或配合形式选错、或材质不好、或工艺不对、或太便宜了。我接触过的,不管多高压力(也不是非常高,5000psi吧),或者多低压力,只要价钱到位了(进口的一般价钱都比较到位),都不需要生胶带,不漏。相反,国产的,你用什么都漏,无非是从滴漏变成了渗漏,反正那块儿就没干过。

楼主:
能否提供几种进口压氧胶的品牌。十分感谢

网友:
不能说国产的不好 只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现在好多厂家都是 进口的管子和接头 回来自己组装 然后再卖 质量还可以

网友:
哈哈,那还不是进口的?

网友:
注意加工质量和材质。一般来说,液压系统不得用厌氧胶,特别不许用生料带!我也前也都是用国产的,不会漏。如果压力高,震动大,应考虑用法兰连接!

楼主:
有些管用不了法兰,还得用接头。一般工作压力在140KG以下,最近在试国标的PF接头。管是进口的接头全是国产,是不是配合角度出了问题。那些地方也没法量

网友:
要不你买一对同型号进口的接头弄上去试试吧,如果真的是这家国产接头加工精度不行的话,你可以退货或者换一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