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士乐比例阀的问题

楼主(2009-10-25):
力士乐4wrze25w8-325-7x6e/g24n9etk31/f1d3m 在先导阀和液动阀之见有个减压阀,型号是zdr6dp-4x/40ym-w80,调定压力40bar,w80的含义?减压阀的作用是?

网友:
你干脆把样本一并上传,我们手头也没有相关资料能看啊

网友:
上样本
要去搜索这些累

楼主(2009-12-05):
比例换向阀
4WRZE 25 W8-325-7X/6EG24N9ETK31/F1D3M
材料号: R901052185
描述

产品类型        4WRZ        2 位 4 通和 3 位 4 通比例换向阀,
                先导式,不带电子位置反馈
控制电子元件        E        带内装式控制电子元件
通径        25        通径 25
                油口位置按 ISO 4401,
                编码: 4401-08-07-0-94
阀芯        W8-        重叠和开口同 W6 - 阀芯,
                控制面积比 2∶1 (A:B)
流量        325        325 L/min,
                阀压力降 = 10 bar
系列        7X        系列 70 至 79
连接方式                用于板式安装
先导        6E        比例电磁铁带可拆卸线圈
电压        G24        供电电压 24V DC
紧急操作        N9        带隐蔽式紧急操作
特殊保护型式                不带特殊保护型式
控制油        ET        内部进油,内部回油
电子接口        K31        元件插头,按 DIN EN 175201-804,
                不带电缆插座 (单独订货)
给定值输入        F1        给定值 4 ... 20 mA
叠加阀        D3        带减压阀 ZDR 6 DP0-4X/40YM-W80 (固定调定)
密封        M        NBR 密封,适用于矿物油 (HL, HLP)
                按 DIN 51 524, 其它的液体请询问。

楼主:
大家好,这个电液比例阀用在江苏沙钢集团脱流站
的倾翻车液压系统,双缸同步回路,同步马达和这个比例阀控制.有几个问题我搞不定想请大家帮忙,1是比例阀带电工作时有尖叫声,特大,是不是这电液阀的控制油方法不对,电液阀一般是外排的吧,泻油不通畅.2是比例阀带电,油缸上升时有时不动了,下降有时也不行,对比例阀手动时,油缸能动,我的个人观点是阀台边上控制比例阀放大器的接线端子箱无接地,比例阀离主泵电机1米多,可能有干扰,请大家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