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如何转变成WROD

楼主(2009-10-25):
请大侠帮忙,如何用软件转换。PDF转为WORD

网友:
安装一个虚拟打印机!

网友:
去baidu搜个转化软件下来用咯~

网友:
靠,我只会把其它文档转换为PDF档,就目前还没听说能逆转的!!!!!

网友:
若干年以后,

网友:
用文字识别软件。ADOBE 自带OCR识别工具.不过识别效果不是太好,视pdf文件不同,识别效果也相距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