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喷射高压割石材,水压怎么控制---请教

楼主(2009-10-25):
求助大仙们:   喷射高压割石材,水压怎么控制,喷射头要多小孔,如何把水压缩,
谢谢大仙!

网友:
水的压力可以提高,但没法压缩,不管压强多大,水体积不变。别的不知道。

网友:
水的压力可以提高,但没法压缩,不管压强多大,水体积不变。别的不知道。
引用 网友A:

在高压下,水的压缩性必须考虑

网友(2009-11-24):
水的体积有点变化,但是变化的很小了,,为什么要提压缩水呢?降压打孔,高压切割,这是最效率的了,喷嘴选1.0的或在大点也行,流量大些切的快

网友:
压强不会变化,主要是控制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