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个小流量高压径向柱塞偶件---请教

楼主(2009-10-25):
本人外行,想设计个小流量高压径向柱塞偶件,柱塞直径6mm,行程5mm,压力最低50mpa,转速2000rpm,不知柱塞及缸套该用何种配合合适!还有就是进出油的部分怎么布置较合理!
求老师点拨!谢谢!

楼主:
麻烦高人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配合间隙要在5微米之内,配对材料应该选择合金结构钢,但需要很好的热处理处理工艺或者是表面涂层技术,这些是基本的。其次这种设计你应该已经有初步的结构设计,然后根据运动学动力学计算受力大小、摩擦副计算,根据这些进行材料的选择和处理工艺。从你提的指标看,应该采用阀配流形式

楼主:
谢谢贝贝,我查询了一下柴油机喷油泵的数据,配合间隙为0.0015-0.0025 研磨, 欧三的压力能达到180mpa, 阀式配流,打算找一个油研厂帮忙开发!  现在还有个问题, 结构可以采用径向也可以采用轴向,但不知径向柱塞泵和轴向柱塞泵有哪些差距!

网友:
国内已经有人在做了,样机已经成功,正在做工业试验,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相关联系方式。做阀配流的泵,采用径向相对较好布置

楼主:
谢谢您! 要是有成品件就最好不过了!  只考虑安装尺寸就容易多了!您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