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机床 铣床X53离合线圈电压问题

楼主(2009-10-25):
给位师傅好,小弟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望高手指点,铣床离合线圈电压本来是DC24V,但是电压经过整流出来后,只要将直流负极接地就会有50V这么高,正极接上也一样,这样变得离合线圈的电压也是50V这么高,请问知道什么原因吗?希望联系,可以发电路图,QQ:403912413

网友:
没有整流之前的交流电压是多少伏?楼主该不会用万用表的交流档去测直流电压吧.本来线圈上电压标的是直流24V,接到50V,线圈肯定会烧掉的,楼主检修时该离合器的线圈烧了没有?

网友:
就是啊,你是不是万用表不会用啊?你把电源接地干嘛?要测量电压,你直接测量线圈两端就好了,甭管你前面是什么电压,当线圈得电的时候,最终加到线圈两端的电压才是有用的。

网友:
整流后有没有滤波电容,有电容的话电话会升高,接上负载后电压会降到正常水平.你可以先用一个假负载试一下.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师傅指点,万用表肯定会用,整流前电压是28VAC  整流后是51VDC    有滤波电容是100V/1000UF 接上滤波电容后电压是40VDC   但是别的机都没有滤波电容电压也正常27VDC,最终接到离合线圈上的电压也是40VDC      用表量离合线圈电阻是26欧,很正常,离合线圈负极一定是接地的。希望给位指点!感谢!

网友:
半波整流后应该是0.45倍的交流电压,全波是0.9倍。怎么会28伏整成51伏了??难道你用的是“倍压”整流?

楼主:
我怀疑是地线有其他电源串了过来,就是没有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