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挖掘装载机-两头忙的发动机节能控制

楼主(2009-10-25):
谈点意见,供大家评论。
通常国外的装载挖掘机(两头忙)多数是装载机或挖掘机为平台设计改造的。轮式的多以装载机为平台。由于增加了挖掘功能,性价比大大提升。挖掘机工作不同于装载机,其挖掘工作时机器行走多是不工作的。若用原有平台实现挖掘作业,效率低,油耗大,而且发热严重。

由于两者工作方式不同,在改造时应该采用挖掘机的发动机分工况控制功能技术。关于发动机分工况控制,简单说:就是当上车挖掘机构工作时,发动机转速应根据工作机构的负载大小而变化,同时液压泵的流量也随着负载大小而变化。

不少厂家采用进口的变量泵,成本较高,不在这里讨论。若采用挖掘机的发动机分工况控制技术,可以采用定量泵。通过电液比例阀可以实现工作机构的比例调速,同时发动机转速也随之变化。
在国内搞发动机分工况节能控制的很多,通常由以下部件组成:
1,控制元件(比例阀电子手柄)或变速换档电子拉杆,
2,分工况电子编程控制器,
3,反馈电机油门驱动器或伺服液压油门驱动器。

当操作液压机构时,例如,铲刀铲土。推动电子手柄,电子控制器输出比例放大信号驱动比例换向阀调速,同时输出比例信号通过油门驱动器调节发动机的转速。这样可以使工作机构发挥最大功率,又能节省燃油。

目前发动机分工况技术的油门驱动有两种,反馈型电机油门驱动器或伺服液压油门驱动器。国内挖掘机采用前者较多,装载挖掘机多采用后者。具备故障保全功能,反应速度快,精度高(0.1mm).

目前对于工程机械制造厂家,节能减排压力较大,推广采用发动机分工况控制技术不失一个解决方案,欢迎大家各述己见。

网友:
适应国内的情况,还是现有机械上少改动进行改造比较好,这样投入也少,浪费的资源也少。

网友:
“当操作液压机构时,例如,铲刀铲土。推动电子手柄,电子控制器输出比例放大信号驱动比例换向阀调速,同时输出比例信号通过油门驱动器调节发动机的转速。这样可以使工作机构发挥最大功率,又能节省燃油。”--挺好啊,难道本来不是这样的吗?通过电子油门控制柴油机转速啊。支持你。

楼主:
“当操作液压机构时,例如,铲刀铲土。推动电子手柄,电子控制器输出比例放大信号驱动比例换向阀调速,同时输出比例信号通过油门驱动器调节发动机的转速。这样可以使工作机构发挥最大功率,又能节省燃油。”--挺好啊 ...
引用 网友A:

这种技术在进口挖机上应用较普遍,在国内,少数装载机厂家采用该技术,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多数厂家都很少采用。
对于以装载机为平台设计改造的装载挖掘机,采用该技术,可以提升其性价比。

网友A:
这种技术在进口挖机上应用较普遍,在国内,少数装载机厂家采用该技术,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多数厂家都很少采用。
对于以装载机为平台设计改造的装载挖掘机,采用该技术,可以提升其性价比。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是,由于国内市场的竞争激励,很多小厂生产的工程机械多是最低配置,就像轿车一样,很多先进的技术只能装于高配上,在提高驾控享受的同时增加了购车时的成本。对于液压操控主要有3种形式,1  操作手柄直接驱动液压阀,这种方式主要用于小吨位吊车、底端装载机等设备。生产成本低但操作者体力消耗大且操作控制精度低。2   手动先导阀控制主液压阀,其降低了操作者的工作强度提高操控精度。 3  手动比例手柄通过设备自带电脑控制比例阀,随着模糊技术的应用,不但提高了操控精度,还可根据操作者的习惯,电脑逐步记录适应,提高工作效率。这种方式多应用于进口装载机挖掘机和国产高端同类设备。压力补偿型的液控变量泵和电控自动油门(液控)已经装配于国产高档工程机械。由于成本问题,国内一些小厂为了争夺底端市场,很多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应用。但随着车载电脑、比例阀、液压泵、马达等的国产批量化,这些节能控制技术会很快在国产设备得到广泛应用。

楼主(2009-12-28):
您说的很是,由于国内市场的竞争激励,很多小厂生产的工程机械多是最低配置,就像轿车一样,很多先进的技术只能装于高配上,在提高驾控享受的同时增加了购车时的成本。对于液压操控主要有3种形式,1  操作手柄直 ...
引用 网友B:

在飞友对目前工程机械状况切中要害。目前改造比较多的是液控先导控制改电液比例先导控制。对于多数厂家,液控先导控制作为先进技术引进没几年,现在又因种种原因面临淘汰。从现场操控的结果看,主要差异如下:
1,操控精确度
液控先导减压手柄在操作时,启动点难以控制,有时手柄拨动摆角1/3了,工作机构还未启动。微动性差。
电液比例控制,低速启动点可实时调整,微触电子手柄即可启动工作机构,微动性好,在起重机吊装精密对准时显得格外突出。
2,操作效率
液控先导减压手柄最大速度不可调,低速高速难以控制,操作完全依赖于操作手的熟悉程度。
电液比例控制最大速度均可实时调整,操作简单方便,由于微动性好,快速又在最佳范围之内,所以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3,发动机节能
液控先导通过负载敏感泵可以减少发热,但在发动机功率匹配控制上配置成本太高,以致国内厂家很少采用。所以液控尽管采用负载敏感变量泵,但节能效果不明显。
电液比例控制采用最新绿色节能型电子控制器,有发动机分工况控制功能。发动机转速随电子手柄的摆动角度变化自动调速,例如:低速时发动机在600-900RPM,中速时为1200-1500RPM,高速为2000-2300RPM。可以通过控制器的菜单对各工作机构的工况参数进行设定,满足不同负载的工况要求。
节省油耗,而且减少碳排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