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吨液压机油缸停机保不住压力,溜缸

楼主(2009-10-25):
john.lu约翰 网友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
我正在搞一个200吨液压机,要求工件压制后,成品的厚度公差在3道以内,成品厚度为2毫米左右。
还有就是目前流行的液压机液压系统,貌似简单,但仍有些问题不好解决。一是保压后高压泄荷问题;二是如何防止溜缸,而又保证不超压和在减速时防止冲击。

楼主:
关于油缸不保压,溜缸,网上有不少讨论,我整理了个汇集,有开门造车,三脚猫,天思,金枫液压,羚羊,雨城茂,autosand等不少经典解答,希望有帮助。
油缸应用设计,调试,维修 论坛求助-解答汇集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3316

没看到图纸,提点看法,不知符合你的情况:
1,保压通常用液控单向阀,是否单向阀液控口憋压导致溜缸?
2,采用液控单向阀时,建议采用Y型换向阀机能,在阀减速关闭时,防止液压锁憋压导致溜缸
3,也可以采用平衡阀保压,可以有效减少液压阀减速关闭所引起的冲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长如此费心。说的详细点:
这是一个200吨液压机,要求压制工件的公差不大于3道(我怀疑采用三梁四柱结构不容易或根本就达不到这个精度),工件厚度3mm左右。
一、整个工作顺序是:启动,快进,减速,压制,保压,泄荷,慢退,快退,停止。整个循环应控制在4秒以。
二、有杆腔在下。其上靠法兰连接的滑块总质量约2吨。
我现在的初始设计如下:
一、缸径320/290,工作行程100mm,快速下降时120mm/s,上升时80mm/s 。
二、目前的选择是:一个25YCY14-1B,一个41ml/r的叶片泵,用一个15KW双出轴电机,1460RPM。
三、油缸上部采用一个NG100充液阀(带预泄压的)在快速下行时补油,快速上行时则通过它把无杆腔的油排至充液油箱。
问题是:如何既能防止溜缸,又能够防止下降减速时及保压后快退时的液压冲击和可能出现的有杆腔憋压。
我手里这方面的资料很少,目前所看到的原理图设计好像都有些问题。我手里有两本天锻的资料,但很老了。就我所见的原理图,要么就根本不管溜缸问题,要么就不管冲击问题。有的原理图虽然即管溜缸又管冲击,但看其原理图,一般是在液控单向阀单向阀旁并一个压力阀(溢流阀或顺序阀)。但我总感觉那样会使液控单向阀失效!
望大侠们不吝赐教,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整个循环4S以内有点困难
把你需要加工的产品资料及加工工艺(模具)资料补充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只控制厚度,所以没有模具,只有一控制厚度的垫片。现在在使用的就是这样,只是设备旧了,让我们给换新的。就我手里的资料,我发现都有我上面说的问题。
4秒循环问题不大,现在用的我们现场掐了下表,并录了像,基本是4秒。
工艺就是通过压制将一种卡环压到到规定厚度。没有特别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