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磨床不上油了,怎么办?(技术原创)

楼主(2009-10-25):
  相信对于大多数使用平面磨床的用户,这是个常的问题,也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当你发现突然工作台手感重了,当你发现磨床上方油镜的油量低于红色油标线,那就提醒你磨床出现故障了,磨床润滑系统出现故障了,不供油了。磨床不可一日无油,就象人不可一日无水啊?遇到这种情形,请你不要急,偶教你几点快速检查,逐步排除原因,找出故障的方法,或许能帮你药到病出:

  首先第一步检验磨床油泵是否工作正常,这是造成磨床不上油的主要原因,首先打开平面磨床背面油槽后盖,用手直接触摸电磁油泵看是否振动,如果不振动,说明油泵不工作,油泵卸下检修或更换新油泵。如果振动,表示油泵还在工作;那就要检查油泵是否正常工作,看与油泵连接的进出油管是否有油,如果没有油就调查节油泵下面的分油器(也叫油阀),用一字螺丝刀从左到右依次调节第一第二第三个油阀螺丝(分别为磨床上下,左右,前后油路开关),逆时针调大油量,第四个螺丝为调节油压,调节方法前面三个是相反的,顺时针调大油压。经过调节如果仍不供油,那有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油泵用久压力不够,要拆下检修或更换。如果油泵压力及工作正常仍不上油,那就要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检查磨床油路,所谓油路即润滑系统,产先是看润滑油的色泽,如果是透明清彻就不用更换,如果是混浊发黑发暗粘稠就要立即更换新油,因为油太脏太粘一来进入导轨,油会冲不走导轨欣屑,会让工作台手感加重,影响导轨精度,最重要是太粘太脏,油泵功率小会抽不上去,从而导致油泵空转而烧掉,导致整个润滑系统瘫痪,而且换油也要注意选择,精密平面磨床对导轨油要求相当严格,一般是要求用正宗美孚1405导轨专用油,或者买不到美孚油的可用ISSO32#导轨油来替代,因为这两种油都是浓度不高,很清稀和滑腻的,易流动,使用起来工作台手感起快。如果换油后磨床仍然不上油,那么就接着检查导轨出油口是否被铁屑堵塞,方法是抬开工作台,用空*对着出油口猛吹,若感里面有东西堵塞可用尖状物疏通一下即可。

  综上所述,如果想设备能正常工作,还是离不开日常保养和维护,就象我们人要想保持健康的身体除了要注意饮食起居,保健康体外,还要经常去做个健康检查。

 点图进入相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