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配合关系---请教

楼主(2009-10-25):
在solidworks装配过程中,怎样在镜像的时候,把零件之间的配合关系也镜像过去。

网友:
可以使用对称配合关系,让镜像零件与原零件共进退.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09-11-24):
可以使用对称配合关系,让镜像零件与原零件共进退.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使用对称配合关系,难道再加个配合关系在原件和镜像件之间搞个对称?但是就算对称了,假如原件有3个面的配合关系,新的镜像只有跟原件1个对称关系,还是不能象原件一样,被定位住呀

网友:
这个我试过了,不是太好用啊!
还是自己重新装吧镜像过去起码位置可以不用担心了,无非就是加三个配合关系了!
不能怕麻烦呵呵

网友:
确实不很好用,我几次都没搞定。

网友(2010-04-06):
装配时,镜像零件,零件的装配关系没有被镜像还是这意思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