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发电机?

楼主(2009-10-26):
我这里有一台上海强辉电机有限公司的发电机型号为TFS-20-4,20千瓦。他的励磁系统是有一块整流板,还有一个好像是AVR板。但是这个AVR板输出有一个F+和Z2,另外还有三相380伏交流输入。F+接到了整流板的正极,Z2接到了整流板的一个输入上啦。这个整流板的三相交流输入来自励磁发电机。我不明白这中解法是什么意思?还有AVR板也不知道什么型号,只是在一个角里面写着D4844。请问有谁用过这种发电机,有资料吗,最好能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发动机我未接触过。   帮顶

网友:
没用过这种发电机。估计是小众产品,是小制造商小规模委托加工之类的,OEM/ODM的吧,深究起来也不是很有意思,同样的精力,也可以用来研究主流发电机的励磁。如果这个发电机出现问题了,那倒是不得不搞了。它的接线大家只能大概估计一下了,发电机端电压三相进AVR,既是参考电压/反馈电压也是AVR工作电源,AVR将此端电压比对后,差值输出,作为整流板的控制信号,控制整流板的SCR导通情况,据此控制整流板的电流输出,就控制了发电机主励磁电流,就控制并调节了发电机输出端电压。整流板的工作电源就来自你说的励磁发电机。

楼主:
谢谢,说的非常对,就这这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