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形齿测绘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26):
鼓形齿测绘得到数据后如何计算?

网友:
模数        m        6

齿数        z        60

法向压力角        a        20

网友(2010-03-27):
鼓形齿和一般齿轮的主要区别就在于齿顶是一个球面。

网友:
版主:能不能说一下详细的计算过程?那个压力角和模数是不是凭经验得出来的?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研究的比较少,比较麻烦,现有的都是连轴器上用的鼓形齿,但是我的是用在减速机上的,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一下

网友(2011-08-14):
没有威望啊,真想看看,我们正在测绘一个

网友(2016-12-13):
有没有关于鼓形齿轮齿强度校核方面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