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微型加工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26):
如果下面这些问题能较方便解决,某类产品可能性能大幅上升。

材料:钢材  状态:退火软态或淬火硬态。

尺寸:内径3-10mm/0.5-3mm(特小或较小);外径:1-12mm;   长度:10mm-150mm.

要求:1 打孔 2 直管内径磨  3 一个折弯后内径磨(消除弯曲处内径变形)

以上内孔主要用途是内表光滑

请问这些加工办法有没有?

网友:
做针管么?楼主说的0.5毫米内径1毫米外径的好像是做针管用的。类似于这样的可以向制造针管的医疗器械厂家询问的。

网友:
好象做这样的工件都有专门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