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定位面导轨表面磨损,如何修复?

楼主(2009-10-26):
机床加工发动机缸体,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与定位面接触的部分有严重划伤,最初使用油石备掉毛刺,现在已经不行了。新的导轨的制作周期大概在半个月时间,决定对导轨进行修复。
第一次使用表面冷焊技术,验证时发现起皮掉淖,而且表面硬度不够,HRC20到HRC40各种硬度都有,而且分布不均。
第二次采用刷镀的方法,具体刷镀的是什么不太清楚,使用效果也不太好。
而且上面两种方法都很贵,第一次报价在7000元左右。第二次报价4000元左右。而重新做两根导轨一共才4000元。
两根导轨均为:800×40mm的矩形
还有想给导轨表面镀铬,但是没有资源,而且在北京这样的厂家很少,估计修理费用也不会太低,甚至比上两种方法还要贵。

上述两种方法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划伤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还有别的方法吗?

还有,假如使用气焊烧烤,烤红后用油淬火,效果怎么样,因为定位面比较重要不敢使用这种方法,怕导轨发生大的变形。
除了重新做外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看能不能拿同等强度的金属固定在原轨道上保证工作面,个人意见啊,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情况下  导轨的修复方式为刮研

网友:
冷焊的方法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我做过。楼主说到的现象,估计与冷焊材料本身和具体操作有很大关系,达不到工艺要求,而不是冷焊本身不行。
比如起皮,属于典型的粘接面处理不到位。
7000块?多大面积阿?

楼主:
冷焊的方法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我做过。楼主说到的现象,估计与冷焊材料本身和具体操作有很大关系,达不到工艺要求,而不是冷焊本身不行。
比如起皮,属于典型的粘接面处理不到位。
7000块?多大面积阿?
引用 网友A:

800mm X 40mm

网友:
你可以使用机床导轨修复专用导轨板软带,现在有许多修复公司专门做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并且可以多次修复,是目前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800mm X 40mm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便宜。
自己买些,做一下实验,摸索一下工艺,花不了多少钱。

不过既然半个月就能出新导轨,还不如等一下直接用新的

网友:
等等直接用新

网友(2009-12-11):
可以用镶钢导轨 一劳永逸

网友:
采用金属堆焊耐磨金属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