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头的材质和热处理

楼主(2009-10-26):
在一种材料为Q235B的热轧法兰上冲孔,孔的大小25,法兰厚度16~25,每个法兰上沿圆周均布冲孔7~16个。

我们用Cr12MoV的材料作冲头热处理硬度达58~62HRC。最近发现这种冲头不耐用,冲1000个孔就不行了,以前的可以冲一万多个孔。

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特向各位大侠请教:是材料问题还是热处理问题?亦或其它什么问题?

请赐教,谢谢!

网友:
以前,以前是什么材料。
冲模的形状有没有变化,间隙大小呢?

网友:
最近发现这种冲头不耐用,冲1000个孔就不行了,以前的可以冲一万多个孔。
---------可以说明是如何失效方式吗?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用H13来做冲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也是用的这种材料,也是这么加工的,奇怪了。
对了,我这是常温冲孔,我对冲床不熟悉,只听车间反映冲头不好用。
还请各位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
只能说明现在这个材料和你原用的材料有点区别了.要不就现场看看

网友:
孔的大小25,法兰厚度16~25,每个法兰上沿圆周均布冲孔7~16个。

网友:
热处理很关键,经过检测了吗?
对比一下晶相

网友(2010-06-18):
你是用160T冲床的冲头,冲压管桩用的法兰板的吧,依你说的情况,我估计是热处理过程偷工减料造成!!

网友:
1,材料是你们自己的吗?CR12和CR12MOV的热处理温度完全一样,但机械性能要差不少
2,热处理方面,CR12MOV材料我们都是要用真空淬火的,而且一定要至少2次回火才能达到性能
3,建议热处理过后冲头做深冷处理
4,冲头建议镀钛,能提高耐磨性和润滑性
5,检查冲模间隙,阴阳模的直线度,同心度

网友(2012-11-20):
我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5497---11576 QQ号可以联系

网友:
呵呵,质量有问题。。。

网友:
试试YXR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