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公称直径的阀门法兰为什么要比普通法兰设计的大一点?

楼主(2009-10-26):
同一公称直径的阀门法兰为什么要比普通法兰设计的大一点?

网友:
为的是装卸方便

网友:
标准不同,法兰有好几种标准,与压力有关。

网友:
是否是法兰的标准不一致

楼主:
那为什么不把阀门法兰设计的和普通法兰一个标准,也就是说阀门上的法兰面和普通法兰一致

网友:
长知识了,还没注意过

网友:
是一个标准  确实阀门的法兰盘会比法兰 大一点点    但是具体为什么 好像真的没有去深究诶

网友(2009-12-01):
法兰标准不同,是根据承受的压强决定的。
好象分为0.6MPa、1MPa、1.6MPa、2.5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