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机床上用CF卡传出系统参数---请教

楼主(2009-10-26):
我从机床上用CF卡传出系统参数和PMC参数和梯形图,想在自己的电脑里打开,我用FANUC LADDER打开梯形图时,要我输入PASSWORD,参数我更不知道用什么么软件打开。请各位老哥帮帮忙。

网友:
如果是开机备份的.参数用记事本应该能打开.没有专门的软件.) H, @0 W3 s5 C: a
PMC要密码.好像社区有过这个帖子.得解密软件才行.或者是在数控中国,看到过一个解密的帖子

网友:
那种CF卡你的电脑的普通读卡器和程序能正确读出来吗?西门子PLC的那个CF卡用个人PC的读卡器和windows驱动就读不了。

网友(2009-12-04):
PMC密码是机床厂出厂时加的,可以在论坛里找相应的PMC密码破解软件进行破解。

网友:
那些参数打开也没用,全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