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产品的清洗,换了好多药水都不行!

楼主(2009-10-26):
各位高手:
关于不锈钢螺丝的清洗,  怎样才能使螺丝的十字槽没有黑点,? 不锈钢线材在没打之前很白, 材料发亮,打了以后特别难看, 好难洗,换了好多药水都不行.怎么办?

网友:
十字槽是什么,是自攻螺丝头上的那个十字吗?打它怎么会把它打黑呢?是不是光线的角度问题啊?

楼主:
是的,打不锈钢时不是要加打头油,防高温的,就是那个槽有黑点,还有搓出来的自攻牙,外径不良,两头小.中间大,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要用不锈钢专用清洗剂,有碳化现象!

网友:
螺丝的十字槽有黑点,不锈钢线材在没打之前很白,
打不锈钢时不是要加打头油,防高温的,就是那个槽有黑点,

(电火花)电极打十字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