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攻丝机攻铝件通规紧---请教

楼主(2009-10-26):
各位大老,
请指教以下问题,很紧急的!!
台式攻丝机攻铝件,丝锥用的是YAMAWA P3 攻M5的螺纹,结果出现螺纹紧,低孔直径没有问题,铝屑排出不干净,通规紧,请问是啥原因?

网友:
铝收缩,选大的丝锥

楼主:
开机的前20个左右是完全OK的.

网友:
通孔还是盲孔?
什么丝锥型号,加工参数。冷却液?
最好有照片。

网友:
莫非是传说中的刀具磨损?

网友:
用煤油冷却,试试

网友(2010-01-21):
是有了瘤吧?
你没用冷却液?
排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