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铝件孔是M10的螺纹,螺纹的粗糙度要求高---请教

楼主(2009-10-26):
加工一铝件孔是M10的螺纹,螺纹的粗糙度要求高
(0.8)请教一下用什么丝攻好谢谢

网友:
内螺纹孔的粗糙度要求那么高做什么的???

网友:
挤压式丝锥可以尝试下,是加工铝专用的那种。不知是铸铝还是型材?

网友:
用铣螺纹效果最好

楼主:
是铸铝的谢谢

网友:
如果工艺可以改的话,用钢丝螺套,强度好很多,不过价格上去了哦

网友:
挤压式丝锥

网友:
挤压丝锥底孔留量不好控制,由于工件的嗍性容易变形,最好是采用pcd镀层的丝锥,粗糙度好,寿命长

网友:
用螺纹铣刀铣准行

网友:
先问问设计者为什么螺纹粗糙度要求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