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条的偏心度怎么检测?

楼主(2009-10-26):
电焊条的检测,电焊条的偏心度怎么检测的?谁知道?

网友:
1强度检验:1M高平落钢板
2变质:数根搓揉,清脆为干燥.沙沙为受潮
     短路数秒.斑点为受潮
弯120度.脱落无裂纹为受潮
偏心度可通过肉眼看是不是对称.或用卡尺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