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复励发电机是怎么调压的?

楼主(2009-10-27):
我现在需要相复励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尤其是怎么调压的。各位高手能否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2009-12-21):
朋友,相复励机子也有几种,原理基本上都差不多,(电抗器,也有人称为变压器)副绕绕组提供一个电流让发电机建立电压,当有负载的时候,原方绕组就有电流通过,经变流后,副方绕组也会产生一个电流,这样在发电机负载时电压降就减小了,在整流后的电路上并联一个分流电阻,调节分流电阻就可以起到控制电压的作用。

网友:
考调节分流电阻来调节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