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感器感应的什么信号?

楼主(2009-10-27):
我用的一个传感器是SMC的型号是D-54。它是跟一个小气缸平行着放的,在汽缸的两头各放置一个。当汽缸到头时就输出信号。我不明白它是感应的什么信号,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咕狗了一下,说是磁性开关。顾名思义传感器里面有常开/常闭触点,带磁性,当汽缸接近它的时候,它的触点被铁磁性物体的磁力吸引而动作,输出通/断信号。

网友:
是否像干簧管那种接近开关?

网友:
气缸上很少使用机械触点式的接近开关,多为霍尔接近传感器,也有感式接近传感器。

网友:
是不是红外线感应?

网友:
是磁性开关,换向灵敏 。(气缸里面的活塞嵌着磁环,与外面装置构成有固定行程的换向开关,比机控阀换向灵敏,结构紧凑)

网友:
楼主气缸选型额时候,就该知道这个东西

网友:
6楼说得对
活塞里嵌着有磁环,我用的FESTO气缸都是这样的,采用的都是磁感应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去确认一下气缸的类型。估计事里面有磁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