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阀块设计中油道孔直径怎么计算?

楼主(2009-10-27):
请问下在阀块设计中,进油口P,回油口T以及接执行器的A,B油道孔直径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顶下,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我想应该设计成和阀的对应孔径大小相同

网友:
有专门的流量表,大概是 多少通径的,速度是多少,得出流量是多少,压力油路一般速度为4m/s-8m/s,吸油管路为0.5m/s-1.5m/s,回油管路为1m/s-4m/s,推荐100L/min.例如,DN25,推荐160L/min.可以用公式计算的

网友:
4楼正确!支持一下!

网友:
阀块孔内径和管路系统流量设计通径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4楼正确,补充以下公式D=4.62*(流量/流速)的平方根

楼主:
关键我不知道流量是怎么确定的,是根据液压泵确定的吗?

网友:
你 自己系统流量应该算出来,才能设计的呀 8# mliu

网友:
所以说,要多看书啊,普通机械设计手册以及液压设计手册都有这方面的介绍的。我的老师说的对,当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多翻翻设计手册,绝对有好处的。

网友:
液压设计手册要多看

网友:
期待详细的,学习中

网友(2010-11-29):
直接与元件连接的孔按其规格确定

网友:
用算管子直径公式算。做阀块的时候打比你算出来的 直径下些

网友:
阀块设计中,进油口P一般是根据液压泵确定,回油口T在无需背压的情况下尽量大,A,B油道孔直径根据系统油路,工况确定,一般流速为4m/s-6m/s,软管流速可适当高点。